指令
威纶屏数据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3):
韩文下载进去是乱码,中文可以正常显示但操作键没有。屏是新买的。 [attachment=150267] ,各位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建议把韩文都改成中文吧,或者你用韩国版的软件,因为国内的软件没有韩文的字库,所以编译的时候编译不出来就是一大堆乱码。显示不出来在下载的时候把屏里的东西全清掉,画面全部重编译(所有)。再看一下通讯线连接有没有问题。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图库丢失。替换就好了 [attachment=150278] [attachment=150279]
威纶屏数据下载问题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