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屏485通讯的。

楼主(2016-08-03):
想用nb7w触摸屏直接485控制变频器正反转,频率。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给个思路啊,谢谢了。说明书看了下介绍的很少,基本一笔带过,看不明白,
永无止境 !@#$%^&*

网友A:
接好线,通讯格式一致,找对变频器在触摸屏上的映射地址,做两个按钮,先从起停地址开始测试
下载积分:+5(13484398579) 真诚感谢!

网友B:
首先你得确认一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连接变频器,如果有那就简单了,直接找到对应的变频的地址,直接写入数据,
如果没有,那先得看一下你的屏是否支持无协议通信,支持的话就使用无协议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