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0存0,D1存1,D2存2...D1000存1000,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6-08-03):
三菱PLC,D0存0,D1存1,D2存2...D1000存1000,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知道有FOR指令可以循环,要存的数,可以先放到寄存器里,没循环一次就加一,但存放的地址,怎么改变呢?

楼主:
变址寄存器好像可以实现。
但又有了个问题,用FOR循环的话,怎么限制FOR循环,我想开机后价格条件,满足条件后才向D0-D1000写一遍数据。

网友A:
參考一下
下载积分:+2(any_014) 热心助人!

网友B:
2楼 赞同,热心人啊

网友C:
鼎力支持所有的热心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
感谢,已用变址寄存器实现。
关于控制循环的问题,通过把循环部分放到一个字程序里,主程序调用子程序,这种方法来解决了。
三菱PLC,D0存0,D1存1,D2存2...D1000存1000,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