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USB驱动怎么装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侠三菱PLC的USB驱动怎么装,我在工控人家园下载的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8.86里面好象没有USB驱动。请各大侠指教。

网友A:
看你用的哪种线了,一般买线都给驱动的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你下载的软件自带USB驱动的,路径就在你安装好的软件的文件夹内的。

网友C:
,在安装Gppw文件夹下找到EASYSOCKET这个文件夹,打开找到USBDrivers。这个就是USB驱动。

网友D:
3楼 OK的

网友E:
三菱PLC编程软件自带USB驱动,只是用户的USB-232数据线需要另外驱动,否则电脑无法找到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