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C

楼主(2016-08-03):
改Y输出点位,显示范围设定出错,请正确的设置范围后再次执行,请问在哪里设定,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输入点X0…X7,输出点Y0…Y7。即是0~7共八位为一组,8~9不存在。请检查I/O点及PLC参数。

网友B:
到手册上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