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扭矩

楼主(2016-08-03):
伺服在速度模式 和 位置模式时,不管转速多少,输出的都是额定转矩吧,就是最大转矩。。。

网友A:
输出的是额定转矩吧,但不是最大转矩。

楼主:
伺服的额定扭矩不是最大扭矩吗??
huiyang

网友B:
正常最大扭矩是额定的3倍,只不过不能长时间在最大扭矩下工作而以。

网友C:
伺服可以300%短时间,,一般工作肯定是在额定100以内,,运行中老是超过就是扭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