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传感器和步进电机怎么实现自动定位

楼主(2016-08-03):
怎么实现的大神们 三菱PLC

网友A:
要做贴标机吗

网友B:
脉冲停止,应该没什么精度

网友C:
色标检查到位,立即停止可以吗,但精度不高。

网友D:
遇信号停转,或遇信号再走多少后停转.
没什么难度.

网友E:
用通讯做,比较好

网友F:
同意4楼,见过糖果包装机就是这样设计的,有误差还可以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