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本人想用一个欧姆龙PLC加一个比列阀,控制一个气缸稳压加压要求气缸下降时比列阀才工作加压到设定压力后关闭,压力设定由触摸屏完成,不知那位大虾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案列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太好做啊,气缸空载时,压力小,遇阻力后,压力上升很快的,不好控制啊。
永无止境 !@#$%^&*

楼主:
气缸上升到位也是检测到设定压力啊,只要触摸屏给定压力值比列阀打开的比列有多少!正常工作的时候不会变化

网友B:
比例阀工作要求 ,模拟量信号。

随着工作压力下降和上升,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

信号通过程序进行转换,比例阀得到信号开始连续工作。

如果想下降到一定压力,才开始工作。

必须使用比较指令。

自己研究吧!

QQ980347789

网友C:
楼主,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的问题,我是水压控制比例阀的,要求输出稳定的水压,你搞定了教教我啊
无锡小型工控 微信SYcaptain

网友D:
增加一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E:
不错的主意
TEL:13928661629 QQ:73265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