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系列PLC与三菱伺服驱动器CN1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6-08-03):
三菱FX5U-64ME-ES PLC(漏型)与三菱伺服驱动器MR-JB-70A CN1的接线问题
位置控制,我看驱动器手册上面CN1的DICOM、DOCOM、OPC都是接DC24V的正极(接口为漏型输出时)
问题:
我做位置控制需要连接那些信号?
CN1的DICOM、DOCOM、OPC该怎么接线?
我是新手,求路过的师傅们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attachment=150322] [attachment=150323]

网友A:
12,20脚接开关电源的DC24V
42脚与47脚接急停开关的长闭信号或者短接
46脚接开关电源的0V
10脚接PLC的Y0
35脚接PLC的Y4
PLC输出对应Y0,Y4的COM接开关电源的0V
伺服参数
PA13 0311
PD01 0C04
PA05 设置一圈需要走的脉冲数,如10000
PA21 1001
下载积分:+5(吕梁)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颜小亮) 热心助人!

楼主:
42脚与47脚接急停开关的长闭信号或者短接 ??
这个有点不明白

网友A:
就是急停信号要短接,不然会有E6.1急停报警
如果42脚不接线也行,PD01改为1C04即可
下载积分:+2(颜小亮)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