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各位达人,大家好!
   我身边有条流水线(厂家设计减速比不合理),当三菱变频器(D700系列)需要工作频率在10HZ左右,整条线运行一顿一顿的,想提升变频器低频特性,用传统提升低频扭矩的设定方法无效,想用磁通氏量控制不知道这样的用法各位达人是否用过?如何设定比较合理?在低频时效果到底如何?期待答疑解惑。

网友A:
pr0提升轉矩提昇試看看不會跳過載為原則,數據越大電流越高

网友B:
机械方面有没有问题啊,先查下啊,严重怀疑机械问题。
永无止境 !@#$%^&*

网友C:
自整定一下
按至PU模式
PR.71=3
PR.9=电机铭牌电流
PR.80=电机功率,如1.5代表1.5KW
PR.96=11
返回到初始界面,显示11
按面板上RUN,待调至13,RUN闪烁后,按STOP 键
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面有没有问题啊,先查下啊,严重怀疑机械问题。

频率在30HZ都正常,不是一条线如此,4条线低速(低频率)都如此

网友D:
加装一个1:5减速机,开50赫兹,不会发抖。

网友E:
的确用矢量会有点效果。但D是低端变频所以效果也有限。

网友F:
换成A系列吧,效果好点。

网友G:
还是高手见解独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自整定一下
按至PU模式
PR.71=3
PR.9=电机铭牌电流
PR.80=电机功率,如1.5代表1.5KW

补充一下额定电机设置参数:
PR.83=380V
PR.84=50HZ

按上述方法设置参数就是所谓的矢量控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低于15hz靠调整参数解决不了问题。
w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