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 的plc 是需要多少电压的脉冲计数的,5v可以吗 ?

楼主(2016-08-04):
我的塑料光栅尺上反馈的是5v的脉冲信号给plc 的,但是不知道这个plc能接受的到不?之前试过24v是可以的 ,用的是信号放大器

楼主:
打过了 ,说是5v 跟12v 都不可以,只有24v的脉冲才行。如果要接受5v的 就必须用3u系列+扩展才行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是5v,,,一般都是12或者24v,,差动才是5v吧,,plc输入一般18v才能触发

网友B:
24v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