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三菱PLC报警PROG.E灯闪烁怎么回事?

网友A:
我遇過可能插槽沒有插好,有時就會ERROR燈閃爍!
壓一壓就好了!

网友B:
CPU板故障。  一般这种情况下,程序是保不住了。

有时是软件故障,这时重新格式化一下PLC,或者清除内存,有时可以恢复。

如果清除不了,或者清除后还报错就是硬件故障,那得换CPU板

网友C:
将程序重新输入一遍,一般会消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