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超时

楼主(2016-08-04):
在做一个PC机通讯s7-200PLC的工控,可是无论如何,PC机与s7-200用rs-485接上之后,双击刷新时老是显示:“通讯超时”,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拜请大神助攻!!!!!!!!!!!

网友A(2016-09-05):
查查波特率,地址啥的参数对不上,通讯485正负接的对不对,485的不如用转成网线那个好用。我们一般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