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自动跳转的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6-08-04):
我厂有台专机,14年下半年买的,现在在自动生产时会自己跳到手动模式并开启夹具,很危险。联系厂家,他说过了保修期,我就问他哪些是一年保修的,连程序也是保用一年么?
他说不是程序的事,那请教高手分析一下,这属哪种情况?PLC是信捷的,触摸屏是ouchwin的。

网友A:
程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少,
应该是外围的线路有问题。
可以读出PLC程序吗?对照程序查找原因。

网友B:
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厂家不可能以过保修期来推脱责任,至少给点建议问题在那里可以让客户自行检查,如果实在查找不出问题生产厂家可以要求付费解决,毕竟过了保修期。如果生产厂家连这点责任多没有很值得怀疑程序有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查输入住信号,改程序手自动互锁,应该不难吧。再不行连plc也换了。

网友D:
一般来说程序不会出现问题,检查一下,哪些情况会转为手动,IO的亮灯情况,外围出问题比较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见解!
为尊重厂家,经协商,我现在已将PLC寄给厂家由他们更改。
再说,我这边都用三菱的,其它的PLC配套的东东都没有。

楼主:
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竟是因为触摸屏被操作工用锐器敲伤了,伤的位置就在手动这个按钮上。而且屏在点亮时根本看不出来。
错怪厂家了,换屏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大神费心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E:
应该是外部线路有故障,看一下IN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