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现有三菱e700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由于短路导致变频器烧坏,大神看看怎么维修,还有修好的可能性吗?还是只需换元件?

网友A:
有点难修了,还是找个专业点的维修公司修理吧!

网友B:
问题不大,烧坏电容吧换上是了

网友C:
E的好像是智能模块,,还是一体式的,,如果模块有问题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D:
如果是输出短路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E:
一般应该换元件就可以,不过得看测量水平了,换后接调压器试。

网友F:
几百瓦的通用变频器,炸了模块,没什么维修价值。直接废品处理。

网友G:
三菱现在小功率变频多采用模块集成,如果模块烧了只能整块板更换,但代价是差不多购买成本的1/2

网友H:
烧的好像是压敏电阻,边上那个电容一起换掉.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