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X 中清零信号 如MOV K32 D8464 有什么用

楼主(2016-08-04):
FX 中清零信号 如MOV K32 D8464 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将Y0的清零信号指定为Y32

网友B:
Y0的清零信号指定为Y32

网友C:
D8464 中的數值,指定Y0清零輸出的位。

网友D:
用户指定的端口输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清除伺服驱动器的滞留脉冲,
desano

网友F(2017-04-19):
指定Y0的清零信号为Y32

网友G:
指定Y0清除信号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