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昆仑通泰触摸屏显示不出电流和运行频率

楼主(2016-08-04):
这套程序应用过,可以显示的,在别的地方就不行了,哪个帮忙一下

网友A:
在那个地方使用呀,变频器的通信参数有设定OK吗?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屏只是显示,关键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好

网友C:
不是显示不了吧 屏的输出显示是跟PLC内部寄存器连接的啊 你能说你未读到值吧
检查下通讯设置 与定义是否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