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机台开不起来,求助!

楼主(2016-08-04):
机台停了4个月了,现在要开起来。一上电报警x轴超软极限。软极限是工程师设定的参数值范围,大于或小于这个值范围机台就会报警超软极限。现在参数设定正常没有超范围,个人怀疑停机久了机台的三菱的PLC-fx1n-60mt没电池程序崩溃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三菱此PLC的痛病,需要原程序重新导入就OK!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所以呢、记得备份内存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huiyang

网友C:
换个电池了。不然怎么弄?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换个电池,再重新写入程序吧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永无止境 !@#$%^&*

网友F:
掉电程序没有了 这个没法整哦 只有重新写入了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能报警?应该程序还在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H(2016-09-07):
可能关机后手推动过紫轴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I:
三菱PLC断电且电池没电会飞程序?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J:
还能报警说明程序还在,只是参数丢失了,重新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K:
有可能程序在,内存数据没有了,这样的话光重新输入程序就没有用了。。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应该是断电有人推丝杆,位置变了。重新回原点

网友M:
1N哪来的电池,有些人尽扯淡,内存数据用电容保持的可能掉。

网友N:
很简单的,一般这种情况是由于PLC久不通电,原来设定的参数不存在了,你只要在触摸屏上把原设置的参数重新设定,然后,按照触摸屏上的提示,再将伺服位置重新调零即可。一般写程序的工程师都会在触摸屏上做一个伺服位置效准画面,不过这个画面都有加密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权限进去调整了。

网友O:
还能报警说明程序还在,监控检测参数从新输入应该OK

网友P:
PLC程式和原伺服参数看有没因掉电丢失。

网友Q:
PLC没报警,说明程序应该还在,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R:
三菱FX1N系列不用电池的,肯定和电池没关系的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