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常见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6-08-04):
OUT G.OUTPUT U9 D1301 D1221 M3001
看了手册,也没找到什么意思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问题估计神仙能回答!拿分走人!

楼主:
G.OUTPUT U9 D1301 D1221 M3001
是输出,我截图后显示bmp格式,上传不了呀

网友B:
没记错的话,G.OUTPUT是发送,G.INPUT是接收。Q(L)J71C24通讯模块专用指令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

网友C:
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C24通讯的指令
真诚感谢!

网友D:
提问也是个智慧

楼主:
感谢诸位高手的热心回复,我去查查J71C24通讯模块手册。

网友E:
Q系列串行通讯无顺序通讯协议,发送D1221后面多少位的数据,多少位看前面的设置给外部设备,
下载积分:+3(xingzb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