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6-08-04):
写程序时PLC突然当机,CPU面板无其它指示灯亮,求大神解答什么回事,怎么办后续

网友A:
看代码,自己查手册都不会么?
编程手册木有唱到这一出

网友B:
昆腾PLC第一次听说唉,百度了一下,是施耐德的PLC?
百度木有解啊!

网友C:
老版本PLC 在线改程序有风险的 (重新下载就ok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CPU都当机了,又如何重新下载呢?无法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