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恒湿机湿度一直显示99%

楼主(2016-08-04):
把湿球纱布沾水湿度马上下降,主要是湿度不可控,加湿系统有根管直接到湿球纱布位置。判断可能是加湿系统不能给湿球纱布位置的储水槽加水导致,牌子的广州爱斯佩克的,有谁有说明书吗?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做湿度 是纱布必须是湿的 埃斯佩克 在恒温恒湿箱里的界内是 是世界级的龙头企业 说明书去找供应商要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湿度 是纱布必须是湿的 埃斯佩克 在恒温恒湿箱里的界内是 是世界级的龙头企业 说明书去找供应商要应该没有问题
你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埃斯佩克的高低温箱 修过几十台 做湿度的时候 纱布 必须是湿的

网友A:
基本高低温箱 和恒温恒湿箱 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湿度的纱布必须是湿 一般纱布都是 有一半泡在水槽里 只要水槽有水 会自动变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