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DRM21通讯故障

楼主(2016-08-05):
求解:用CJ2M-CPU31的PLC+DRM21机器人模块+I/O模块, 软件就显示无法连接,通讯不了,把DRM21模块去掉只用CJ2M-CPU31+I/O模块就可以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啊???

网友A:
DR21需要设置的哇

楼主:
怎么弄哇

网友B:
拨码开关有没有冲突,这样除硬件故障不考虑就是拨码开关有相同。哪怕没有注册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