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大家好,我三菱PLC编的程序为什么合格数  不合格数都能清零,就是产品总数清不了呢,望解答,谢谢!

网友A:
1.看M473驱动没有
2.用在线监视的模式查看,D200是否为0
3.你人机界面上显示总数据如果是32位的数据的话,PLC上面清零要用DMOV

网友B:
你给d201也送个0,就行了。
永无止境 !@#$%^&*

网友C:
32位的用DMOV

网友D:
你把整個程序都傳上來看看,跟據你的程序部分,都可以清零,當然還要看M473 474和475.可以模擬一下吧。

网友E:
应该是产品总数变量是32位浮点数,还有D201没有清

网友F:
产口总数是用合格数和不合格数相加的,程序上肯定是用的常通计算,所以你把总数清零以后,其他程序上立马又相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