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XP系统越来越烂了,不得不用win7系统,可是工控软件的升级一直跟不上windows系统!在win7上装个200编程软件,居然没帮助;装个EPlan也费尽的要死,xp倒是挺给力,但微软不提供服务后越来越差劲。想在WIN8,WIN10上装控工软件,更是自讨没趣。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硬件不支持了啊,我现在用的就是WIN10,很好用啊。软件都能装啊
永无止境 !@#$%^&*

楼主:
WIN10能装Eplan、step7-micro/win、wincc?你确定?

网友B:
引用楼主谷子鸣于2016-08-05 12:53发表的 windows系统与工控软件 :
XP系统越来越烂了,不得不用win7系统,可是工控软件的升级一直跟不上windows系统!在win7上装个200编程软件,居然没帮助;装个EPlan也费尽的要死,xp倒是挺给力,但微软不提供服务后越来越差劲。想在WIN8,WIN10上装控工软件,更是自讨没趣。

1、200的编程软件没有帮助的原因在于200的帮助文件格式为CHM格式,微软从Win7开始支持HTML格式的帮助,因此你需要安装微软的WinHLP补丁来提供对CHM文件的支持。
2、EPLAN在Win7的安装已经非常简单了。
3、大多数厂家的编程软件都支持Win8了,当然你的软件来源有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在XP上继续用下去。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10能装Eplan、step7-micro/win、wincc?你确定?

我用一台本本单独的搞了个WIN10系统测试。
博图,USB ADAPTER  MPI/DP都无法通讯,很可能是由于先装博图再装STEP7-micro/win时,USB ADAPTER驱动遇到困难导致的。
Step7-micro/win sp9,确定可以装(升级),使用正常,通讯稳定。但装的过程特别费劲。
EPLAN基本可以,目前还需要在测试系统下运行,正常系统不行。安装过程也是特别费劲。
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测试通过。
台达的编程软件都没有发现问题。
还有些软件没有测试,真的TM折腾,放弃了!
WIN CC 和 STEP7没有测试,太TM折腾了。
现在还是在WIN7/XP双系统工作,WIN7为主。

网友B:
EPLAN基本可以,目前还需要在测试系统下运行,正常系统不行。安装过程也是特别费劲。

基本上因为是盗版的原因,买正版就不需要在测试系统下运行了。

网友D:
要与时共进。
mythic

网友E:
[attachment=150415]
就上个桌面,自己常用的,一些不需要点图标的,比如数据库之类就没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了
系统64位WIN10,桌面上的通讯都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问题,还是检查自己的系统来源或者电脑硬件吧

网友F:
谁有WINCC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