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地址

楼主(2016-08-05):
一个modbus地址如40020有16位(bit0~bit15),我想要把其中一位如bit12的状态(0或1)读取出来,那么这个地址bit12在程序中应该怎么表示出来,求大神指导!!!

楼主:
难道就是直接的40020.12吗?

网友A:
先把(bit0~bit15)全部读出来

网友B:
一个modbus地址如40020有16位(bit0~bit15),我想要把其中一位如bit12的状态(0或1)读取出来,
读从站一个字长保持寄存器放到主站指定寄存器,再去处理它

~

网友C:
Modbus读的时候有个寄存器 就是使用寄存器的第12个位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D:
把40020读出来 ,再与0000 1000 0000 0000 做与运算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做与运算就好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