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现在入手了一个S7-200 CN CPU222,买了一跟PPI -RS485,问一下是不是没有给PLC供电源,直接用PPI链接PLE和电脑,是不是等于没信号(电脑串口没有相关的端口~)。
第二个问题,我用的是笔记本win10系统安装的STEP 7-Micro/WIN SP9,请问PPI-RS485是不是还需要安装驱动呢? 小白一枚,自学中,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PLC要上电吧,电缆自带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要上电吧,电缆自带驱动。

我的是N L1用的交流AC220V,那不需要像DC24V那样买专门的电源咯?

网友B:
1 PLC需要接入工作电源,就是接L N端子就行。如果PLC工作电源是220V AC的。

2 电脑要么用USB转接的线连接到PLC。
   要么用COM口的线连接到PLC。
  或者电脑不带COM口,则用USB转接COM后再用COM线到PLC。
  如果是USN接口的,则需要安装驱动,一般跟随线都有带了驱动的。如果是原装的,则高版本编程软件自带驱动。

3 WIN10系统有可能因为版本问题,PG/PC设置里面没有对应接口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LC需要接入工作电源,就是接L N端子就行。如果PLC工作电源是220V AC的。

2 电脑要么用USB转接的线连接到PLC。
   要么用COM口的线连接到PLC。
  或者电脑不带COM口,则用USB转接COM后再用COM线到PLC。

对哇~这些大概搞清楚了,现在开始上手软件了,step 7.0 v4.0 sp9这个软件的使用网上怎么找不到新手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