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已知二维平面有N个点(A,B,C,D,E,F,G……),各点坐标已知,A(X1,Y1),B(X2,Y2)……
从A点出发,经过所有点回到A点,求怎样距离最短?

网友A:
各坐标点是变量还是常量?

网友B:
典型TSP问题。可以用PLC编写模拟退火算法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坐标点是变量还是常量?

各点坐标可以是随机生成,或人为指定都可以。
未避免程序过于复杂,特指定7<N<20

网友C:
pc还是plc 如果pc的话 用蚁群算法 plc的话 应该用当前点最近原则 plc有点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还是plc 如果pc的话 用蚁群算法 plc的话 应该用当前点最近原则 plc有点不确定

是用PLC,当前最近点原则->贪心算法,结果都是局部最优解。当然这个算法用PLC实现是最简单的。
zhaoheshuai

网友D:
都是高手

网友E:
不明觉历!

网友F:
真的要讲的话是个超级大的数学模型,,所以还是简单点来看看,,按规律一个个点走

网友G:
可不可以先计算 各点到原点的距离或 到A点的距离,以此判断最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