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三菱现在用什么编程软件了,最近又要重新接触三菱。求大师们指导。

楼主(2016-08-05):
三菱现在用什么编程软件了,几年没关注过工控了,最近又要重新接触三菱。求大师们指导。因为我们公司全是西门子ET200和西门子400.几年没接触三菱了,现在用什么软件都不知道了。

网友A:
上官网看到那个版本最新就是它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这里,前三个最常用。

网友C:
GX 版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XWork3能用于FX3U吗?是不是只能用于FX5U
只能于FX5U和IQ-R
~

网友F:
GX work 2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G:
不是和以前差不多吗
永无止境 !@#$%^&*

网友H:
和以前差不多

网友I:
gx works2用的比较多

网友J:
gx works2用的最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