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型

楼主(2016-08-05):
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24v直流电磁阀(气阀5W)线圈吗?

楼主:
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可以直接24V直流电磁阀线圈(气缸用阀)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可以过5A电流

网友B:
最好通过继电器扩展!

网友C:
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型可以直接24V直流电磁阀线圈。如果电磁阀线圈过热或者局部短路,那么烧坏PLC继电器输出。建议另加中间继电器控制24V直流电磁阀线圈。

网友D:
晶体管的 都这样用

网友E:
还是用继电器转换避免烧坏PLC触点。

网友F:
晶体管的直接用就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继电器带5W的电磁阀算啥?放心用!晶体管3W以下我都是直接用!到现在还没遇到到烧点的。说明书上有每个触点的额度电流介绍的。

网友H:
继电器型的直接接,晶体管型的最好用继电器转

网友I:
可以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J:
晶体管的我们通过保险丝接线端子接电磁阀

网友K:
完全可以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追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L:
可以喔, 可正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