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进,伺服电机'负载不变,应该怎样选型

楼主(2016-08-06):
各位大大请进,4千瓦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伺服电机代替,负载不变,应该怎样选型,唯一要求就是精确度

网友A:
没人回答呀。你这个问题不清楚啊,现在用变频器没,精度怎么样?

楼主:
用150系列:sm 150 270 20 lfb电机,选配sa3h25c的驱动器解决了,调尺寸怎样用变频呀大哥,看来论坛里用伺服电机的不少,用大功率的少之又少

网友B:
能量守恒知道么,,看转速,,如果速度可以下来的话加减速机小功率伺服也可以,如果转速相当那么伺服电机功率也相当

网友C:
4KW多少扭矩的?再考虑速度来选择伺服电机

网友D:
原来的异步电动机有什么精度,干嘛的?
一下子改伺服,坐火箭啊,就是。
原来的能用吗,还是设计有问题,变化太大了。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