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大学刚毕业的菜鸟工作中接触工控方面,请教各位
此款欧姆龙继电器括号外的触点标的是什么意思,在底座找不到标号啊?
继电器5A,10A怎么选择,是不是按负载的电流选择的?

网友A:
那是底座的标号。
一般情况下小型继电器的电流是:5A220VAC,5A30VDC.是最大通电的电流,负载应小于5A。
永无止境 !@#$%^&*

网友B:
括号内(例如:9-5-1)是OMRON自己定义的脚标号,括号外为欧洲的(例如施耐德)的脚号标号。

网友C(2016-09-15):
1,5,9  4,8,12两组触点13,14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