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10V变成5V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6):
用的欧姆龙的CP1E PLC+DA041模拟量输出模块。检查了一下,之前别人接的把电压输出接到电流输出口上了,然后接到变频器上,我把它改回来,但是改回来后原来程序里设置的输出10V的时候,只输出5V,6V的时候输出3V,相当于原来的一半。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吗?

网友A:
CP1W-DA041的分辨率是0到6000,你输出10V的时候,有没有到6000.
永无止境 !@#$%^&*

网友B:
如果设置是正确,那你要看看模拟量程序了。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