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如题,我有一个三菱FX3U的PLC,目前在没有BD板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与PC进行通讯读取PLC内部的寄存器数据。

按照网上有一些资料,我发送ENQ对应的指令05之后回复95,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希望大神能够帮忙!!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为串口调试助手所得

网友A:
用编程口通讯

网友B:
用串口助手,要按照协议来发送,用现成比较简单,如OPC ,MX Component这些控件来做比较简单。
我就是不知道编程口的协议是什么?
发数据过去回的都是95

网友C:
用mx component 要呼叫元件
没听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的问题是现在网上找的编程口协议,我按照说的发送05H,按理说回06H才对,结果回的95

网友B:
     用串口助手发送时,要包括很多信息,你单发一个05肯定会出错,比如起止符,命令,地址,校验和,之类的一起发过去才正确的。
用控件的时候这些同控件完成,自己只要调用就可以。

网友D(2016-11-20):
請問用控件有例子嗎,還是資料 ?
為什麼會比較簡單,因為才剛學協議,無從比較。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助手,要按照协议来发送,用现成比较简单,如OPC ,MX Component这些控件来做比较简单。

网友E(2017-02-14):
数据位,应该设为7,我现在也在学这东西,也没搞定,按资料只,也用串口助手,读d123数据,发02 30 31 30 46 36 30 34 03 37 34plc回应,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不知啥原因,
有哪位大师指点下,搞了好几晚上了,

网友F:
像VB,C#高级语言的话,可以参照这个例子:
ComFxPlc V27.rar (536 K) 下载次数:291

网友G(2017-05-29):
我用网上下载的编程口协议来编程测试,回来的全是95。痛苦中

网友G:
用我楼上的例子测试,可以跟FX3U通讯,改写、读取DR区没有问题。但是他的代码是写进DLL中的。看不到

网友H:
我最近也在整这一方面的东西,想和你一起交流一下,太多东西不太明白,可以请教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