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安川伺服同步运行方式请教,要求不高。

楼主(2016-08-06):
有一台四个工位钻孔机,钻孔进给都是安川7系列的伺服,PLC只发一路脉冲给第一台伺服,怎样才能使另三台伺服跟着第一台伺服同步运行?怎么接线?要什么专用配件?求教。

网友A:
利用编码器信号输出功能进行串联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师傅

网友B:
你要求同步精度多少?

楼主:
一天差0.5MM吧,也不要回原,停电用手转转就可以了,只是钻孔进给而已。

网友C:
好像有脉冲分配器,一进四出

网友D:
将脉冲信号接到端子台上,端子台上一分为四

网友E:
5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