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麻烦大师可以帮我写一个10位数的冒泡法,写了几个 还是不对

网友A:
什么叫冒泡法

网友B:
冒泡法是一种排序方法

冒泡法  5 4 3 2 1
  比如上面这5个数字我们把它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从前往后相临两位比较大小,如果前一位比后一位大就把它俩
  换位,5比4大就把5和4换位,得到45321
  5又比3大 5和3换位 得到43521 依次类推最后得到
  43215 这样就把最大的一个数字移到最后面了
  然后不看5 ,剩下4321 再用上面的方法把4移动到最后
  得到 32145 在不看45 剩下321 把3移动到
  最后,依此类推。
  最终得到12345
  这就是冒泡法,是计算机编程排序中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除此意外我还能写出许多排序方法,但是效率上都不如冒泡法
  至于为什么叫冒泡法呢,你把这几个数字竖起来看
  把最大的数字5看成最大的泡泡,浮到最上,然后4又浮上去,依此类推
  得到
  所以形象的称为冒泡法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不过我个人喜欢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来编程,比较简单,感觉用PLC指令来编程好复杂,不容易看懂,搞不好会把自己给绕晕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学习了,怎么跟排序指令差不多啊!

网友A:
C语言里见过这种排序的方法,但不知道叫冒泡法

网友A:
写了一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数据存于D0到D9中

网友A:
最后一个MOV K0 Z0 前面加一个LD<> D101 K0

网友D:
学习了。。。
永无止境 !@#$%^&*

网友E:
高手还是挺多的 学习了

网友F:
高手盖世英雄

网友G:
受益了,高手如云啊

网友H:
模拟运行程序好像有问题,D出现负数Z0会锁死,沿触发有必要吗?

网友A:
你在最后一个MOV K0 Z0 前加一个LD<> D101 K0 因为我电脑里没有模拟软件,大概思路是这样的,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已经测试了,ok,上次有点错误,不好意思因为上次没装模拟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模拟运行程序好像有问题,D出现负数Z0会锁死,沿触发有必要吗?
因为没装测试软件,现在已经修改而且测试OK了不会了

网友A:
监控数据
下载积分:+5(sanlihu) 认真劲!

网友I:
采用sort指令如何。

网友A:
需要的是解题思路,而不是现成的指令

网友J:
循环+间接寻址+比较=冒泡排序

网友K:
CALL XCH因為3G裡面沒這指令所以用CALL代替
理論上FOR NEXT拿來練習腦袋是不錯的
唯一缺點是間接指定使用了兩個,如不使用Z0Z1,最快的方法要用ST去寫
冒泡排序的組數 = "演算次數"
EX:當你冒泡為10 "演算次數"=k10
M0=驅動 完成自動RST
M1=排序轉換 上排序 OR 下排序
D0=冒泡起始位置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L:
学习学习学习
请教三菱PLC中冒泡法怎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