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8-06):
这是一组通信数据 23 30 31 43 30 30 34 2E 30 30 30 前面四对23 30 31 43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七对30 30 34 2E 30 30 30 表示0通道的信号是04.000,有高手能看出是什么协议吗?假如说是自由通讯协议,用组态王怎么发出或者三菱FX系列PLC、西门子S7-200系列,我是说假如。只是后六位变化,前五位不变化

网友A:
如果是通信数所必须有地址有数据
[attachment=150442]

网友B:
看起來像是16進位的編碼

楼主:
这个就是一组通讯数

网友C:
这应该是自由协议,组态王或PLC就按这样来发,后面6位应该表示一个数据,把这个数据放到一个寄存器里,通过指令把这个寄存器数据转成ASCii码,与前面5位组成通信命令发送出去就行了

楼主:
这个数据我弄明白了,前面4位23 30 31 43表示模块地址是01,这组数据的意思是,向地址一的模块的第一路发出30 30 34 2E 30 30 30 使其输出04.000mA的信号。这是一个自由通讯协议。感谢大家了

网友D:
ascii码 就正常的通讯啊 具体前面的四位什么意思 看说明书的通信协议 这是西门子的吧

网友E:
23启始符 30 31地址 43 30功能码 (120)30 34地址 后面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