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7):
驱动器和定位模块很多时候有选择脉冲形态,正脉冲和负脉冲,不知道什么时候选正脉冲,什么时候选负脉冲。是不是和脉冲端口有关

网友A:
正负脉冲指的时,脉冲输出带方向信号,正脉冲正转,负脉冲反转;还有一种方式是脉冲信号加方向信号,即一路是脉冲信号,不分正负,一路是方向信号。

楼主:
哥哥你理解错了,与脉冲输出高低电平有效有关,你这种回答错误千里

楼主:
说错了,是正逻辑与负逻辑,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