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气缸上面你们都用的是那一种磁感应开关?那个品牌比较好?

楼主(2016-08-07):
气缸上面你们都用的是那一种磁感应开关?那个品牌比较好?我以前用费斯托,现在用亚德客,感觉亚德客不耐用

网友A:
飞泰,也用过亚德客。

网友B:
smc 啊 不过假的smc蛮多的 正品很耐用,
一般坏的地方都是 信号线与感应器连接处容易断,感应器本身很难坏
汽缸上下动作 或左右动作 插感应器的时候最好别把信号线的一端放在汽缸动作方向端 那样容易断

网友C:
感应开关一般不容易坏的啊,除非是安装的不好,外力使它断了!感应开关一般是不动的。

网友D:
OMRON.
永无止境 !@#$%^&*

网友E:
低压的还好,220V的好像不好用。

网友F:
大坑货:气立可。
最近换亚德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