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6-08-07):
请教大师们,FX2N的软件编写的程序通过SC-09数据线能下载到FX1S中去吗?

网友A:
三菱的编程软件 是一样的,下载线也是一样的
FX2N的程序在编程 软件里面把PLC类型改成FX1S后,就可以下载到FX1S的PLC里面去,但是二者的有些指令和软元件地址是有差别的,请查阅编程手册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2016-09-27):
可以 一样的。
学者

网友C:
改plc类型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轉換plc類型就可以了,要注意一些1系列沒有的軟元件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