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与PLC外加变频器通信,如何实现

楼主(2016-08-08):
各位大侠你们好,本人半新手,想请教一下,还望给位多多指教。
问题如下,我现在有两台三菱FX系列PLC,一台是三菱FX2N-64MR一台是三菱FX2N-24MR,外加一台三菱D700变频器,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要求是可以写入和读取变频器数据,同时主站PLC可以控制从中的输出和接受从站的输入,从站需要知道通信失败后可以自己独立运行
不甚感激

网友A:
你这个问题 第一 两台PLC 之间的并行链接 需要+ FX2N-485BD 两台PLC 可以交换数据 还要跟变频器通信 也就是说 其中的有一台PLC 要加两块 FX2N-485BD FX2N 系列的 不知道能不能 先加一块 FX2N-CNV-BD + FX0N-485-ADP+FX0N-485-ADP 估计 可行性不太高 如果是3U 或是 3G的话 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回答,我想做全部485通信,利用n:n通信就是不知道变频器可以做这个协议吗

网友A:
这里的无论是 1;1 还是N;n 都是PLC 之间的通信链接 跟变频器 不是这样做的 个人建议用用3G 有一个PLC 加一个485BD 有一个PLC 加两块485-BD 如果用3U 连接第两块的时候 需要加 FX3U-4B5-ADP(MB)
真诚感谢!你好!条件限制必须要做这种485通信呢,可不可以实现,如何做到,混合通信可以吗?本来485是可以做PLC和变频器通信的,现在有哪些差别呢

楼主:
你好!条件限制必须要做这种485通信呢,可不可以实现,如何做到,混合通信可以吗?本来485是可以做PLC和变频器通信的,现在有哪些差别呢

网友B:
通讯手册里有个无协议通讯功能,你看下可能对你有帮助,我和你的系统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cclink加485,下次我也打算全部用485

网友C:
比赛规则?
下载积分:+1(helie773) 同道中人吗?有时间聊聊 ..

网友D:
其实你可以考虑CCLINK+RS485 PLC之间用CCLINK PLC和变频器用MODBUS

网友E:
有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