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新手急求解!用Q系QD75MH4控制伺服J4,下载开机后报警,

楼主(2016-08-08):
用Q系QD75MH4控制伺服J4,设置绝对定位控制,下载开机后报警,原因是不在原点,要原点复位。所有控制都是新做的,因为是同样的设备,用的是原程序,CPU原来是Q00U的现在是Q02HU的。请问各位前辈要怎样解决,能发份Q系驱动伺服和清0的样例吗?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enable the J3 extension function, set [Pr. PX01] to "_ _ _ 1".

网友B:
使用MR Configuator2 将J4放大器更改为J3兼容模式 断电后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MR Configuator2 将J4放大器更改为J3兼容模式 断电后就可以
OK了,谢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