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8-08):
在台达里面D1110和D1116起什么作用?那么对应西门子有没有同样的寄存器呢?

网友A:
[attachment=150457]
看看帮助文件吧
在不知道的情况自己多查询下资料吧

网友B:
翻看台达编程手册和软件帮助时记得使用 搜索 功能,很快就可找到这个寄存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叫SX/EXX....这一大段,是不是,用的扩展模块,然后采集到的数据自动放到这里面?
~

网友C:
安装个两百的软件打开看帮助文件看看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我没用到过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