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编程怎么循环执行

楼主(2016-08-08):
FX1n编程到end后怎
么让前面的程序循环执行?
如果程序没有end会怎么样?

网友A:
END 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你去添加。
PLC的梯形图是不断循环扫描执行的。
你的程序输出动作只要满足条件就会被执行。你的执行机构怎么去循环执行,在你的程序中执行完最后一个动作后,将启动前面程序的开关置位就可以重复执行。
下载积分:+1(491381820) 真诚感谢!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网友C:
这个是要靠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