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工业上视觉处理都用什么软件?
对PLC型号有什么要求没?
群里有搞视觉处理的兄弟没,想学习学习,求指点一下。

网友A:
专用控制器配合上位机比较多,单PLC没见过。

网友B:
HALCON      OPENCV       LABVIEW        要看你处理的要求多高了,PLC好像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执行动作和上位机能聊聊就好。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CON      OPENCV       LABVIEW        要看你处理的要求多高了,PLC好像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执行动作和上位机能聊聊就好。

没接触过,想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