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脉冲输出线

楼主(2016-08-08):
如图,这段脉冲线如果无法避免要超过2m该如何处理?
[attachment=150490]

网友A:
如果只是长一点可以考虑加磁环。太长的话没想过。驱动器为什么不能靠近一点呢

网友B:
如果超过不多,加磁环,做好屏蔽。
实在不行更改选型,采用总线模式或者差动线驱动,如J3的B系列,采用光纤,这类通讯会远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长一点可以考虑加磁环。太长的话没想过。驱动器为什么不能靠近一点呢
设备是分体的,PLC柜子在地上,驱动器和电机装在机器人手臂上,长度大约3m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