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汇川HIU -1614MR-XP PLC  硬件接口  s/s 接的直流电源24V+    NPN型接近开关棕色接直流电源24+  蓝色接直流电源负,黑色接X0 信号线!(接近开关信号线在没有接X0输入端点时 未感应到信号线与OV 之间24V  感应到之后与0V之间0V ) 但是信号线接上X0之后感应到磁铁   信号线与0V之间仍有18V !PLC上X0 指示灯不亮(已经换过几个接近开关了,都是一样)! 但是用万用表短接XO  X1..与0V之间,PLC显示面上信号指示灯X0  X1..都可以正在亮!求问 这是为什么?(接近开关选型问题?)

网友A:
你该用PNP的接近开关吧  棕24+   蓝色 0V      黑色出来应该也是0V    S/S公共端为24+      黑色输入与公共端才能导通吧

除非PLC公共端有0V的  用NPN就行了

网友B:
可能是开关选型问题,可查看PLC手册输入接线要求(看型号好似仿三菱)下图供参考

楼主:
汇川的就是高仿三菱的PLC !用三菱的GX就可以和汇川的PLC 通讯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用PNP的接近开关吧  棕24+   蓝色 0V      黑色出来应该也是0V    S/S公共端为24+      黑色输入与公共端才能导通吧

除非PLC公共端有0V的  用NPN就行了

PNP 的是高电平输出的!(黑色感应到之后出来应该是18V以上24V以下)如果用PNP的接近开关。没有感应到磁铁时 信号线与0V之间是0V 的  !这样PLC 上的指示灯就亮了!当他感应到时PLC上的信号指示灯就灭了(这与实际工作情况相反)!而且我之前用万用表短接过0V 与输入 X0  X1 X2...... X16 只要短接  PLC 显示面上的 对应X0 X1  X2......X16 都是可以正常亮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NP 的是高电平输出的!(黑色感应到之后出来应该是18V以上24V以下)如果用PNP的接近开关。没有感应到磁铁时 信号线与0V之间是0V 的  !这样PLC 上的指示灯就亮了!当他感应到时PLC上的信号指示灯就灭了(这与实际工作情况相反)!而且我之前用万用表短接过0V 与输入 X0  X1 X2...... X16 只要短接  PLC 显示面上的 对应X0 X1  X2......X16 都是可以正常亮灭的!

我对NPN和PNP的认识,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 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attachment=150520]
[attachment=150521]

你自己都用万用表直接短接0V了  PLC灯亮  就应该选择输出为低电平的啊  大哥

网友C:
S/S的24V和感应器的电源是一组吗,如果不是请把0V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的24V和感应器的电源是一组吗,如果不是请把0V短接

是同一组直流电源供电。所以说就是搞不明白!而且汇川上面三个 S/S  S/S S/S  万用表量了之后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NPN和PNP的认识,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 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你好好看看那个电路图, PNP  常开无动作时是低电平 ,但是感应了之后 工作状态了  就是高电平输出了!(信号线与OV之间就有24V 了)!

网友D:
两线制接近开关本体是不区分NPN和PNP的, 只是在接入PLC 的时候刚好反过来

网友E:
NPN型接近开关,应按漏型接线,即S/S端,接24V-

QQ:11219309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好看看那个电路图, PNP  常开无动作时是低电平 ,但是感应了之后 工作状态了  就是高电平输出了!(信号线与OV之间就有24V 了)!

说句实话人家给你说呢 你不听  我真的不想给你解释了

你自己都说了当接近开关给挡住的时候输出电压为18V 就是高电平了

但是你PLC的输入的公共端是24+端子     你说X0-X1-X24  信号进来什么信号为导通信号呢

我真的不想解释了

网友A:
我就这么给你说吧  很多PLC都是输入公共端为+24V   极少数的牌子是输入公共端COM端子的

我遇到公共端为COM的牌子为LS(LG牌子的)

你要想PLC输入亮的话  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回路呢? 公共端都为24+V了 你说输入端子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电路原理图

怎么画出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么给你说吧  很多PLC都是输入公共端为+24V   极少数的牌子是输入公共端COM端子的

我遇到公共端为COM的牌子为LS(LG牌子的)

你要想PLC输入亮的话  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回路呢? 公共端都为24+V了 你说输入端子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电路原理图

兄弟  真心 谢谢你! 只是我不明白的问题点是 接近开关 我黑色信号线先不接 ,蓝色、棕色 接0V  24V   这个时候量信号线和0V 之间是24V  ,当我把接近开关感应到(注意;此时信号线是没有接的)信号线与0V 之间是 0V   0V   0V   重要的说三遍   兄弟!就是信号线接上去之后 就变了  ,我不明白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F:
PLC 端子台的0V你接的什么?是同一组直流24V的0V吗?

网友G:
但是信号线接上X0之后感应到磁铁

接近开关是检测金属的,你用一个磁铁是什么意思,这个又不是磁性开关,换个铁的东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 端子台的0V你接的什么?是同一组直流24V的0V吗?

汇川X输入上面没有接OV 的! 就三个 S/S  但是三个是相同的! 我选取了任意一个接的24+      输出Y上面有组0V  和24 + V    我接的直流电源上的   OV 和  24V+   全部都是同一组电源!

网友H:
这开关去感应磁铁吗。

网友G:
都是大师啊,FX3系列都不用。

网友I:
难道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小了?这个接近开关的黑色线输入电流多大?

查了三菱FX1S的输入ON电流在4.5ma以上,松下的gx近接开关输入电流在100ma以下。

近接开关带个继电器什么都没问题,不会连4.5ma电流也没有?难道这个PLC要求的输入电流大?

确实搞不懂。。。

网友J:
首先,你要确定接近开关没有接错,S/S接在+24V上,那么X端子就是正极性的,要与负极相通X点才能动作,你直接用万用表毫安档测量一下X点到负极的电流是多少,测量一下X点到0V,接近开关的棕色线的接点到0V之间的电压,如果X点比接近开关正端的电压高的话,你就得检查一下接线了。

网友K: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弄不好,S/S接0V,24V接COM ,接近开关买NPN三线的,实在不会用,你买2线的接近开关,红绿线都调换接下试试,总有一次正确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小了?这个接近开关的黑色线输入电流多大?

查了三菱FX1S的输入ON电流在4.5ma以上,松下的gx近接开关输入电流在100ma以下。

近接开关带个继电器什么都没问题,不会连4.5ma电流也没有?难道这个PLC要求的输入电流大?

看了跟贴也确实感觉一头雾水,看起来PLC是没问,接线也正确,能做的就只有换其它传感器了

网友M:
我是来学习学习 ,以前我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貌似确实跟NPN和PNP的选型有关,因为这与所选用的PLC有很大的关系。
PLC

网友N:
PLC和接近开关的接线都没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啊,你试一下用PLC本身的24V电源接一下试试,判断是否是电源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真心 谢谢你! 只是我不明白的问题点是 接近开关 我黑色信号线先不接 ,蓝色、棕色 接0V  24V   这个时候量信号线和0V 之间是24V  ,当我把接近开关感应到(注意;此时信号线是没有接的)信号线与0V 之间是 0V   0V   0V   重要的说三遍   兄弟!就是信号线接上去之后 就变了  ,我不明白的这是为什么?

你不感应接近开关是 输出控制线黑色是24V
感应接近开关是  输出控制线黑色是0V

也就是你你接近开关是常闭型输出的啊   感应就是断开

网友O:
刚入门的都这样!各位前辈各包涵……
我也又学了一个知识点@
隔行如隔山

网友P:
楼主接近开关是奥托尼克斯的,尾号DP2,是PNP常闭点输出!没物体时黑线高电平输出,指示灯亮。有物体黑线低电平压,指示灯灭。

网友Q:
DP2,未检测感应时输出是高电平输出,不是0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