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各位大神,帮帮忙,在下感激不尽!目前我知道是要把路由器,电脑,plc的ip地址全部改成在同一网段,但是到WORKS2中不知道如何设置了,那个连接路径一览也不清楚选择哪个。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2016-11-11):
    借鉴论坛大神的
    附件: 无线连接Q系PLC.rar (266 K) 下载次数:268

网友C:
    确认是路由器吗?不是交换机.

网友D(2017-03-03):
    同求,网上看的都是cpu内置以太网接口的,如果是用以太网模块要怎么设置路由器通讯?

网友E(2017-06-11):
    我把无线路由器的网线拔下直接插电脑上可以通讯成功,可通过无线路由器无法通讯成功,求解?

网友F:
    换个路由器,换根网线试试,应该是网络问题不是设置问题。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