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 定位資料疑問?

楼主(2016-08-08):
請問各位高手,QD77MS2可以設定600筆定位資料,
假如定位資料有700筆的話,請問有方法可以解決定位資料不足的問題嗎?

网友A:
假如资料有700笔,请回到FX思维,用一个定位数据来做公用存储器
第一次定位 MOV K100000 U0/G6006
第二次定位 MOV K200000 U0/G6006
依次类推

楼主:
請問您的意思是不要用GX WORK2智能設定,
而是使用顺控程序來設定資料!?
假如有700筆 就要MOV K100000 U0/G6006 700次?
例如 :
第1筆:MOV K100000 U0/G6006
第2筆:MOV K200000 U0/G6006
.
.
.
第700筆:MOV K500000 U0/G6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