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Q系统 CALL指令 看不懂,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6-08-09):
请求,详解下面图片中 子程序CALL 时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条指令在Q系列的PLC中确实是有这种用法,是一种带参数代入的子程序调用。
而在三菱的FX系列的PLC中只能使用传统的方法,就是CALL P多少。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意思,怎么去理解这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