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程序下载到PLC无输出

楼主(2016-08-09):
FX3U程序,下载到PLC无输出,本人菜鸟一只,求高手修改程序

网友A:
哥们 注释呢
没有的

网友B:
拨动开关是否打在RUN状态
在RUN状态也无输出

网友C:
CPU 有没有RUN?输出公共点有没有接?
在RUN上也没有输出指示

网友D:
是台什么设备,把触摸屏上要设定的数据都设定好,运行时再看有没有报警等提示,再就是plc的运行灯亮了没有,其他的灯有没有亮的,如err,alm

网友E:
建议你找厂家吧,我刚刚仔细看过程序了。你懂的